请一个calibre hspice等软件拷贝的问题

楼主(2015-09-28):
各位好,问个一直没弄明白的小白问题。。~例如,我已经装好了一台包含ic5141,calibre,hspice的机器。现在需要装第二台,我能不能在第二台上只装系统,然后把第一台配置文件跟软件安装目录拷贝过去,再做好lisence就行了呢?

网友:
软件也不用拷贝,license也不用做,软件直接mount就可以,license用floating的

楼主:
   谢谢,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好奇,ic5141 mmsim都能做免安装的,我就想,别的工具是否也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可以 当然系统环境要一样,如果RHEL到ubuntu, 那肯定要修改一些环境

楼主:
回复 网友B:

  都可以吗?那我试一把,有结果我再来回帖。如果可以的话,那省事就省大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果然是可以的,只要环境什么的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