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Xilinx GTX 发射机眼图

楼主(2015-09-28):
本人用GTX发射一路 5G比特率的信号,因为示波器没有5G的模板用来观测眼图,只能通过调节扫描周期,通过余晖叠加来观察眼图,但是不管我调节的扫描周期是多少,第一个眼图上面都没有上眼皮,但是我检查了发送的数据的随机性是够的,发送的数据通过接受器接收下来,通过chipscope观察,发射机发射的数据也是对的,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呢还是示波器的设置不对?求各位大侠帮助!!!
(4GHz带宽、20G采样率示波器测)
(20GHz带宽、100G采样率示波器测)

网友:
回复 楼主:

强,期待自己,调完srio。

网友:
眼图质量太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红色的眼图质量还行吧,这位大侠知道为什么第一个眼图没有上眼皮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绿色示波器带宽不够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的,但是第二个眼图的开始地方也没有上眼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