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NA和MIXER的port设置

楼主(2015-09-28):
VCO ,LNA 和MIXER在一个片内情况下,LNA和MIXER直接连接,(LNA的输出直接接在混频器内部电路的cmos管的栅极, mixer的输出也是直接接在其他电路的cmos管的栅极上的)作LNA和MIXER的cadence仿真电路时,我知道LNA的输入port的电阻设置为50欧姆,但是
1 LNA的输出port的电阻为多少?
2 MIXER的输入输出的port的电阻怎么设?
求大侠指导?

楼主:
给自己顶一个,希望大家帮助一下啊!

网友:
一样,加port.

网友:
LNA和mixer直接连接的情况下,也就是说楼主的lna输出阻抗并不是50欧姆 但是又想仿真LNA的指标,所以设置port的时候,与LNA输出阻抗共轭就好了,因为直接相连的情况并不会有传输线损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但是不知道LNA的输出阻抗,如何测量呢?

网友(2016-01-25):
如进入到相同问题了,是不是输出加一个跟随器,跟随器输出匹配50,再加port

网友(2020-09-28):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我现在也在纠结这个问题,问题是LNA别人还没搭建好,我这模拟个LNA的输出阻抗好像都没法模拟。

网友(2024-12-06):
同样的问题,请问您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