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序警告

楼主(2015-09-28):
在用timequest进行时序分析后遇到一个警告:
Warnig:67(of 57507) connections in the design require a large routing delay to achieve hold requirements.Please check the circuit's timing constraints and clocking methodology ,especially multicycles and gated clocks
警告的意思我明白,但我不知该怎么修改,求懂的网友不吝赐教。

网友:
保持时间没满足,要么增加路径延时,要么降低时钟频率。你先check一下时序约束

网友:
一般很少出现保持时间不够的。
我估计这段路径是跨时钟域的时候出现的,或者是使用同一个时钟但是从源到目的地的clock skew很大导致的。如果是后一种情况,你可以检查一下你的时钟是不是没上全局buffer,如果你是用逻辑分频出来的信号作为时钟,就很可能出现clock skew过大,导致建立时间或者保持时间不够的情况。

网友:
关于时序约束确实是个难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很奇怪,查看timequest报告时并无发现保持时间裕量为负的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如上个图大家参详参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有使用全局时钟,但不知你说的全局buffer怎么检查

网友:
   altera的布线情况怎么看我不是很清楚,在工艺映射图里面是不是能看到时钟有没有上全局buffer?全局buffer相当于就是说这些时钟有没有上全局时钟网络,另外我觉得关键是不是用了自己分频产生的时钟,这些时钟默认是不会上全局buffer的,如果在逻辑里面用了这种时钟,那么这些时钟到达各个模块的clock skew会很大,导致时序违例。另外还有个可能就是你的约束设置得不合理,布线器满足不了约束的要求。

网友:
回复  arccosx
我有使用全局时钟,但不知你说的全局buffer怎么检查
引用 网友B:

全局时钟不光是指使用了全局时钟管脚,还有时钟在内部是走的全局时钟网络才算上了全局时钟。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不是如果用了全局时钟的话,在technology map viewer 能够看到时钟接上了一个clkctrl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有开自动全局时钟选项,然后我在我的时钟哪里人为地加入一个clkctrl模块,结果更糟糕,警告没解除,倒是出现保持时间错误,而且与该警告有关的节点也增多了

楼主:
另外还有一点,即使timequest没报时序违规,那个警告依然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