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libre验证怎么更改器件名字?

楼主(2015-09-28):
我自己做的一个工艺库,command文件提取的高压器件叫LDDN,但是电路是用的analog库的nmos4.现在LVS时的结果是,电路网表的MN(NA)和版图提取网表的LDDN(NA)的器件虽然模型名字一致,但是前面的名字对应不上。LVS就认为是不同器件,求高手告诉怎么改前面的名字,我试了改CDL属性,但是不行,不知道这个是在哪里定义的??~~而且我不想把command文件的LDDN改成MN.

网友:
*.equiv nmos4=LDDN  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接在calibre验证文件里面加么?这个写法肯定有语法错误吧?

网友:
在source里面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