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沟道上走线

楼主(2015-09-28):
请问在沟道上走met1会带来什么影响?

网友:
因为在金属线的工艺后期处理中(高温溅射、刻蚀、退火等)会影
响这些器件的性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具体是会影响器件的什么性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另外poly电阻上走线会带来什么影响?

网友:
没看懂,个人认为没关系

网友(2015-11-12):
沟道上走M1的坏处是:因为M1离poly层很近,所以很可能会导致这个管子开启,管子开启的过程就是通过电压来控制的。POLY电阻如果需要匹配的话走线会影响匹配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