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础解惑———PVT仿真中电压、温度、工艺脚的组合搭配

楼主(2015-09-28):
我们都知道通常工艺角有TT,FF,SS,FS,SF 五种,而温度一般假设-25℃—125℃,电源电压vdd±10%,那么问题:在具体仿真时,工艺脚、温度、电源电压的只取几个典型值进行组合搭配的吗?还是根据具体仿真时不同的要求选取更多的组合?

网友:
每一种corner组合都跑,特别是实际应用环境条件下。

网友:
跑完后,列表格统计,看各种情况性能达标程度,提出自己的看法,比如只有SS低温不满足,但相差也不大。然后请前辈或者领导定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不过我可能没表达清楚,你说的每种组合跑一遍,是指5种工艺脚,三个温度,三个电压的乘积共45种组合吗?

网友(2021-05-30):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不过我可能没表达清楚,你说的每种组合跑一遍,是指5种工艺脚,三个温度,三 ...

我也有这个疑惑

网友(2023-10-08):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不过我可能没表达清楚,你说的每种组合跑一遍,是指5种工艺脚,三个温度,三 ...

理论上是这样,都要组合跑一下

网友B(2024-08-23):
有时候可能还要考虑 MOS-ss 与电阻或电容的 ff或tt的组合等。太多了,只要你能想得到。一般时间不长的话,可以考虑把他们都混合在一起跑

网友C(2025-07-21):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可能还要考虑 MOS-ss 与电阻或电容的 ff或tt的组合等。太多了,只要你能想得到。一般时间不长的话, ...

请问有没有脚本呢,可以一次性跑完所有、不同类型的工艺角呢?

网友(2025-10-21):
引用 网友C:
请问有没有脚本呢,可以一次性跑完所有、不同类型的工艺角呢?

用ADE XL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