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仿真stb零极点出错

楼主(2015-09-28):
下面是我仿真的STB环路波形,先不管环路分析,明显相位的波形和增益的波形就对不上,请问这是cadence的仿真错误嘛?怎没修改?

网友:
有可能有支线环路被你忽略了吧,换个节点重新仿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过试试了,都是一样的,还用那种加大电感和大电容的方法试过了,还是一样。不知道为什么?请指教

网友(2024-12-26):
您好,请问您当时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