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openCL对FPGA设计的影响有多大?

楼主(2015-09-28):
现在Altera和Xilinx都开始推出基于openCL的设计工具了,以后使用FPGA的门槛更低了,而且设计者也不需要懂得HDL就能进行FPGA开发,这对我们这种用惯了HDL的传统FPGA开发者来说,是不是个冲击?

网友:
然而实际上我还是认为不懂RTL代码的软件程序猿还是无法设计数字系统。

网友:
請問有哪位樓主了解openCL的..可以跟後學分享一下這語言的用途嗎?
感謝您

楼主:
这个真不会,我目前刚刚开始了解这种语言,以前是GPU开发上用得比较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台湾的?

网友:
打开Vivado HLS, 打开个example看看,最简单的axi lite,然后结合ug902文档,自己琢磨去。

网友(2017-06-25):
快速 prototyping 吧?

像是既有的程式, 如果是用 C 語言寫的話, 只要將要加速的地方 (如某些 for loops) 寫成 openCL kernel, 即可透過 GPU, DSP 等等加速. 這是一個跨平台的語言 (嚴格來講不是).

而目前 FPGA venders 就是看上這樣, 如果你已經有 openCL 那就可以到 FPGA 上試試.

网友:
转发一段相关文章:
  理清CUDA架构及OpenCL API之间的关系之后,再来研究下CUDA C语言与OpenCL之间的优劣,两者有很多相似之处,存在着竞争与互补的双重关系,但对于GPU硬件架构(如CUDA)来说是无差别的。

CUDA C语言与OpenCL关系示意图

    NVIDIA认为CUDA的基本理念因OpenCL的出现得到了增强。两者的根本原理都是一样的,但OpenCL是一种更底层的架构,需要开发人员自行编写内存管理等等功能的代码,而CUDA则可以让那些非专业编程人员如科研工作者更简单的编制GPGPU程序代码。

CUDA C语言与OpenCL的编程模式不同

    简言之,CUDA C语言与OpenCL的定位不同,或者说是用人群不同。CUDA C是一种高级语言,那些对硬件了解不多的非专业人士也能轻松上手;而OpenCL则是针对硬件的应用程序开发接口,它能给程序员更多对硬件的控制权,相应的上手及开发会比较难一些。

    另外程序员的使用习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那些在X86 CPU平台使用C语言的人员,会很容易接受基于CUDA GPU平台的C语言;而习惯于使用OpenGL图形开发的人员,看到OpenCL会更加亲切一些,在其基础上开发与图形、视频有关的计算程序会非常容易。

    所以说,CUDA C语言与OpenCL是各有所长,是互补而非竞争关系,不会发生一方取代另一方的情况。就拿成熟的X86 CPU架构来讲,各种开发语言不胜枚举,C、C++、Basic、Fortran、Java……,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特色、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领域。现在针对GPU架构的语言及API还不够多,目前仅有的CUDA C语言和OpenCL都还处在起步阶段,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语言/API移植到GPU上来,CUDA架构为此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http://xasun.com/article/73/799$6.html

网友:
CUDA C语言与OpenCL的定位不同,或者说是用人群不同。CUDA C是一种高级语言,那些对硬件了解不多的非专业人士也能轻松上手;而OpenCL则是针对硬件的应用程序开发接口,它能给程序员更多对硬件的控制权,相应的上手及开发会比较难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