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Bandgap中电阻取正温还是负温,为什么?

楼主(2015-09-28):
如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要得到的是电压基准,那电阻正负类型都可以,只要类型统一就好,如果要得到的是基准电流,那要具体根据电流的温度系数去确定电阻类型。

网友:
负的好,高阻poly。相当于对TC引入了负反馈,得到更稳定的TC

网友:
回复 网友A:

Nwell
是正是负?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的。
  我遇到的工艺中,一般只有掺杂的poly才可能是负的。高阻poly采用了N型和P型互补重掺杂,因此电阻率极高,就是利用半导体物理中说的杂质补偿效应。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能否详细得描述一下,我看有人说HPOLY电阻可以有类似高阶补偿的作用

只知其结论,不知其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或者能否告知PAPER名字,我去下过来研究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有公式吗?带进去用最简单的数学不等式关系分析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