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近似0数值

楼主(2015-09-29):
如果要得到两个个电流值分别为0.84mA与0,而第二个电流值我得到的是500nA,是否可以近似为0?一般如果要得到0,最大偏差得多少啊?谢谢

网友:
看系统要求。有时候1uA可以认为是零,比如某VCO功耗差1uA,我们可以说是零。有时候1nA都不能算零,比如莫电荷泵漏电,或者电容漏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数据误差如果在5%之内可以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