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扫描时如何以列表的形式显示波形上的数据

楼主(2015-09-29):
数据

网友:
1、显示指定节点:网表开头加入引号内内容,“.print v(node1) v(node2)”,会在.lis文件中列出这两个节点的电压值,copy出来即可。位置可能在中间位置,慢慢找。
2、仿真结果全部以列表形式显示:在.option下边加入引号内内容,“+   list”
不知道你问的是不是这样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用spectre,你查看下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