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route阶段修改clock的周期

楼主(2015-09-29):
clock的周期有什么命令可以修改么 除了create_clock;因为我刚开始采用的是过约的方法,然后到route阶段时,我想恢复signoff要求的clock的周期,请问用什么办法呢?  如果在route开始前,重新create_clock会有影响么

网友:
set_clock_uncertainty 加大啊, 把margin加很大,相当于减少clk 的perio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