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家用MOS管的gds文件如何画layout?

楼主(2015-09-29):
小弟最近仿真了一款电路,现在要layout了,因为所需的低阈值器件foundry额外给的是gds文件,求请教如何用这个gds文件画layout以及修改版图尺寸。望大家说个流程我去查查资料,否则一头雾水不知道从哪儿查。。谢谢各位前辈了。

网友:
pcell都不是? 什么foundry?

楼主:
回复 网友A:

   TW的foundry的线没建好,这个lvt器件是流片时候额外集成上去,目前库里面还没有这个。就给个model仿真,然后说layout给个sanple,,不知道具体怎么画。。

网友:
gds就可以导入virtuoso啊~

网友:
仿照他的结构和layer 一样就好了啊! 具体的size 看你的设计了呗!

网友:
layout的design rule参考给的gds,只能一个个手动量出来了吧

网友(2015-10-29):
你就不能自己做pcell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