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第一章 软件介绍及安装

楼主(2015-09-29):
1. Quartus II1.1 QuartusII介绍

Quartus II Altera公司的综合性PLD/FPGA开发软件,原理图、VHDLVerilog HDL以及AHDLAltera Hardware 支持Description Language)等多种设计输入形式,内嵌自有的综合器以及仿真器,可以完成从设计输入到硬件配置的完整PLD设计流程。

Quartus II可以在XPLinux以及Unix上使用,除了可以使用Tcl脚本完成设计流程外,提供了完善的用户图形界面设计方式。具有运行速度快,界面统一,功能集中,易学易用等特点。

Quartus II支持AlteraIP核,包含了LPM/MegaFunction宏功能模块库,使用户可以充分利用成熟的模块,简化了设计的复杂性、加快了设计速度。对第三方EDA工具的良好支持也使用户可以在设计流程的各个阶段使用熟悉的第三方EDA工具。

上面是Quartus II的官方介绍,通俗地说,QuartusverilogVHDL描述的代码,变成电路,然后加载到FPGA芯片上运行。在工具中,你可以改变管脚的位置、电路的布局,按需求优化电路等。

Quartus IIAltera公司的,仅适合用于Altera的芯片。如果是Xilinx芯片,则需要使用ISEVivado

本书所有的讲解和例程都是基于Altera芯片,综合工具则使用Quartus II 9.2版本。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Altera还是Xilinx,其FPGA设计方法和设计思想都是一样的,这也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内容。至于软件工具,Quartus IIISE非常相似的,无非就是界面不同,只要掌握了一个综合工具,就很容易熟悉另一套工具。

1.2 QuartusII软件安装

如非特别说明,明德扬提供的例程都是基于Quartus II 9.2版本,在此版本上可以直接打开工程,综合后得到可以加载到FPGA上的电路网表。如果您安装了更高版本的Quartus II,则无须再重装Quartus II 9.2版本。但高版本的Quartus II,打开明德扬工程时可能会出现错误,错误的解决办法请看2.3节:Quartus II编译常见问题。

1.2.1Quartus II软件安装

Quartus II 9.2 网盘下载地址:http://yunpan.cn/Q7cq9eiC78Rge  提取码 8ceb。其支持WIN7XP 32位和64位操作系统。

Quartus II与一般的软件的安装过程一样,安装非常简单,在此不再阐述。需要注意的是:安装路径不要包含有空格、中文或特殊字符。

1.2.2Quartus II软件破解

       QuartusII安装后还需要破解才行使用,在下载软件时,同时会下载明德扬科教破解器文件。其破解步骤可归纳为:

1.
获取网卡地址

依次输入windows开始菜单+R-->输入cmd-->输入ipconfig/all

找到本地连接的网卡物理地址并记录,如下图,记录下物理地址00E06F262701。注意,请认准“本地连接”,千万不要选择无线连接。

2.
修改license.dat文件

license.dat内的
HOSTID=”后面的内容,用刚记下的网卡地址替换,文本中有两处要替换,并将其另存到:quartus安装目录\91sp2\quartus中。

3.
替换bin文件

将文件夹bin复制到目录quartus安装目录\91sp2\quartus\bin,覆盖掉相应的文件;(注意,bin 32的内容拷到bin目录,bin 64的内容拷到bin64目录,两个都要拷)

4.
运行Quartus II

5.
指定lincese文件

当询问到license时,选择 "Specify valid license file",指定到文件:quartus安装目录\91sp2\quartus\license.dat;或者打开quartusTools->License Setup,在弹出窗口中,License file选择quartus安装目录\91sp2\quartus\license.dat

取消勾选:Use LM_LICENSE_FILE variable

如下图所示设置,按OK完成设置。

6.
检查破解是否成功

Ø
打开Quartus II软件后,如果没有关于license的对话框,则说明初步破解成功。

Ø
下载明德扬提供的FPGA工程,下载地http://www.mdy-edu.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

下载到电脑后解压,注意工程路径不要有空格、中文或者特殊字符,直接用Quartus II打开qpf格式的工程,Processing->StartCompilation,开始对工程进行编译,如果Quartus II此窗口没有错误提示,则说明破解成功。

注意,如果上面窗口有错误提示,则说明破解有问题,请检查步骤1~3,特别是网卡物理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