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才能让石英晶体起振?

楼主(2015-09-29):
求教石英晶体起振的关键点

网友:
你问的很模糊。起振条件巴克豪森判据。。。仿真起振在XTAL里面电感和电容之间注入一个瞬态电流。

网友:
如果正反馈条件成立的话,加一个电流脉冲应该会看到振荡幅度不断变大,最后稳定下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
就是这个仿真没加脉冲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就是这个原因。看了你们的回答后,我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个问题,就是怎么仿真相位噪声。仿真相位噪声的时候需要把那个瞬态电流取消掉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需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多谢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几天仿相位噪声总是仿不出来。加的那个脉冲电流有干扰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流会停的啊。pss有个settle时间,这个时间要等到你的电流停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又来麻烦你了。ipulse设成周期信号。看着像是启动了

设为脉冲,又不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PWL加脉冲电流,给xtal注入一个能量,快速启动。这个电流要停下来的。
是这个样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没能起振。就想让你帮我看下电路。 低噪声集成石英晶体振荡器设计.pdf (3.25 MB , 下载次数: 49 )

电路是用的这篇文献里的。电路在第35页
公式不熟,所以数据用的也是这上面的。
nmos(w/l)=40/5    pmso(w/l):nmos(w/l)=3
R1=R2=3.5K  R3=R4=25k
Ibias=150u
晶体的模型参数是lq=6.4mH  Rq=40  Cq=10fF Co=5pF

你有时间的话,能帮我看一眼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把R3,R4改为400K。电流镜是1:1吗,如果是把电流增加到500uA,然后把晶体管的M从1改为10.然后试试看。

网友:
电源ramp,再设初始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晶体管的M是什么?我现在是做这个20M的晶体管,晶体管模型参数是可以改的吗?
电流镜刚才我看了下
不完全是1:1
刚才我把电流设为500u时,镜像电流只有450u

楼主:
回复 网友D:

ramp是什么?我是新手,可否详细的讲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源电压从0上升到需要的电压,不要直接加直流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C:

   M就是multiple,就是并联的个数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我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是根据回帖,仿的。请指点。。。

网友:
这个应该没问题了吧!相位噪声我也不是很熟,波形上看是正常的晶振噪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根据回帖,仿的。求指点。。。

楼主(2015-12-29):
回复 网友A:
还有个问题希望得到您的解答,就是我在电感上加ipwl后可以起振,但起振时间跟我加的ipwl有关,那晶体振荡器真正的起振时间如何确定?还有就是为什么电源电压设成vpwl不起振。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仿真精度足够,有噪声干扰情况下仿真应该是起振的。起振时间和你的电路本身以及噪声情况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