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求助

楼主(2015-09-29):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在smic.18工艺在做全芯片lvs,数字部分出现管子大小不匹配的问题,而且很多,谢谢!

网友:
要看情況
或許是接錯造成的

网友:
你应该把其他错误全部清掉 再看属性错误 供参考

网友:
首先需要确认误差是多少,如果是0.1%以内,应该是数字单元中POLY走向为45度造成的,这种情况可以将LVS rule  中的MOS管的误差容许度调高些,就可以忽略这个错误。

网友:
先单纯验证数字部分是否可以单独pass, 可以的话应该是上层的线接错了!

网友(2016-02-22):
回复 网友A:

    建议先用hier 方式 尝试check lvs。
把问题定位到局部。在做分析。

网友:
接线接错了  乱报错了  自己box下 然后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