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前辈们,有必要学习bipolar transistor吗?

楼主(2015-09-29):
前辈们,我现在大四保研,研究生方向是analog IC design,想看格雷那本模拟IC设计,但里面有很多双极型晶体管的,不知道对我的方向用处大不大?有多大必要深挖?(导师是让我看拉扎维那本,我也正在看,里面几乎没有bipolar的内容)谢谢指教!!!!

网友:
了解些基本概念就行吧,比如它和MOS电路的优缺点对比等。知道什么情况下用MOS电路更优,什么情况下用BJT反而更好,大多都是从放大能力,功耗,速度,面积角度考虑吧。
仅供参考,也许工作内容限制,我个人除了BGR外,其它地方还没有用到过BJT进行设计过(ESD等寄生效应除外)。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

网友(2016-10-15):
可以看看,以后从事的方向不一样,用到的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