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前辈指教,小信号和大信号分析。

楼主(2015-09-29):
大四保研狗,正在看拉扎维那本cmos设计,对其中的小信号和大信号分析不熟练,想问大家有没有专门讲小信号和大信号分析的书或者论文,让我来系统完整地学一下。多谢赐教!

网友:
可以看看Allen的那本,感觉那本大小信号讲的比Razavi那本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网友(2017-08-11):
大信号就是区分管子工作在哪个区域,截止or线性or饱和,而小信号就是已知管子的工作区域,描述幅度很小的信号在该区域内的变化情况。所以小信号一定会有一个偏置电压以保证该小信号工作在某个特定区域。你的理解基本正确,但并不是只在线性区进行小信号分析,饱和区一样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