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解答,怎么用verdi打开一大推VHDL文件!!!

楼主(2015-09-29):
最近要看一个模块的代码,有一大堆。

我这边有 一大堆的 VHDL代码,关系比较乱。
用vi看 很费劲。

能不能用verdi打开看vhdl代码??? 层次比较清晰。

我开始,写了个filelist.f,用 verdi -f filelist.f  有错误。

不知道 怎么回事???
没用过 verdi 打开 VHDL。

求用过的大神给解答下,我良辰必有重谢!!!

最好能有,详细说明!!!

网友:
回复 楼主:

   VHDL 有库的概念,先要将VHDL文件用vhdlcom编译成库,然后在verdi里面导入库文件就可以了。
如果是verilog和vhdl混合工程,VHDL的用vhdlcom编译,verilog用vericom编译,然后再在verdi里面导入即可。

楼主:
这位大哥,vhdlcom 是一条命令吗?还是一个 工具?
小弟不太懂!

还有,怎么操作,能不能 稍微说下!

小弟良辰必有重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命令。

vhdlcom -f vhdl.flist
vericom -f verilog.flist

楼主:
回复  坤子

是命令。

vhdlcom -f vhdl.flist
vericom -f verilog.flist
引用 网友A:

   这位大哥,生成的库文件 是啥格式,后缀名是啥?
还有,生成了库文件,  是打开verdi软件后,手动加载,还是 用命令 加载?

谢谢,请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编译后,默认会生成一个work.lib++的文件夹,然后打开verdi手动加载,有个from library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