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antenna 問題

楼主(2015-09-29):
请大大帮忙一下:

1怎么只用跳线方式解天线(不可用DIO方式),我怎么解run calibre还是有很多的错误呢?
   RULECHECK AR2_A.R.3.M2 ......总结果数= 49(49)
   RULECHECK AR2_A.R.3.M3 ......总成果数= 290(290)
   RULECHECK AR2_A.R.3.M4 ......总结果数= 63(63)
2我可以设定每层金属的绕线长度在50微米吗?该怎么设定?

我的天线规则如下:
设置LIB [current_mw_lib]
remove_antenna_rules $ LIB
remove_stdcell_filler -stdcell
define_antenna_rule $ LIB - 模式4 -diode_mode 4 -metal_ratio 400 -cut_ratio 20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 LIB - 模式4 -layer“金1”-ratio 400 -diode_ratio {0.203 0 400 2200}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 LIB - 模式4 -layer“金属2”-ratio 400 -diode_ratio {0.203 0 400 2200}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 LIB - 模式4 -layer“金属3”-ratio 400 -diode_ratio {0.203 0 400 2200}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 LIB - 模式4 -layer“金属4”-ratio 400 -diode_ratio {0.203 0 8000 30000}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 LIB - 模式4 -layer“VIA1”-ratio 20 -diode_ratio {0.203 0 83.33 75}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 LIB - 模式4 -layer“VIA2”-ratio 20 -diode_ratio {0.203 0 83.33 75}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 LIB - 模式4 -layer“VIA3”-ratio 20 -diode_ratio {0.203 0 83.33 75}

网友:
这个rule是你自己写的吧,改成mode 2 吧, 试下,

楼主:
也有试过diode mode 2,但情形差不多,可不可能用限定绕线长度50微米来解呢?

网友:
没用的, 即使设置set_max_net_length 也对antenna fix 没帮助,关键还是rule正确

可以问下fab,vendor ,  .18 问题不大的啊, 版图里面有box?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
所以想用metal 来解antenna 在ICC中是没法的是吗?
上面的antenna rule 就是您所说的正确的rule意思吗?

网友:
对,有的rule虽然语法正确 ,但是数值是错的,因此造成icc和calibre看到的问题不一样,
修起来很烦

再说:为啥不能插diode呢, 已经tapeout了?

楼主:
是的,tape out 了......

网友:
tapeout之后才发现ant violation这么多? 很难修了,太多了,

不过可以highlight看看,很多violation报的是同一个net,手工修可以尝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