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震荡问题求解

楼主(2015-09-29):
在设计运放时,接成buffer,不带负载相位裕度大约80度,运放为简单的2级classAB结构,但是运放流片回来,测试发现接成
buffer震荡,接成放大倍数不振,若还是接成buffer形式但负输入与输出之间接一个电阻(大约2K以上)也不震荡这种现象与理论
不符啊,求各位指点。

网友:
很合理啊,2K电阻隔离的输出负载,所以可以稳定。

网友:
应该是哪里的parasitic或者package或者测量probe的电容使得phase margin变得比你想的要差,当buffer feedback factor=1的时候最不稳定。
加一个电阻可能会引入一个zero帮助phase margin

网友:
阻抗匹配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个仿真问题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