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将netlist和layout对应起来,从而优化版图?

楼主(2015-09-29):
小弟最近才开始上手用virtuoso画版图。现在DRC、LVS、PEX全部都通过了,后仿结果也出来了,流程都没有问题。只是因为做的放大器等部件工作频段比较高,有几十个GHz,现在跑后仿的结果,低频增益没什么变化,但带宽明显恶化,3dB带宽啥的都变差了很多,想适当的改进一下layout以提升一些性能。看了寄生参数提取完以后得到的netlist,能够看到里面有很多的电容电阻,其中是有几个比较大的,但是没办法和版图对应起来。问问论坛里的各位高手前辈,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将netlist和layout对应起来,从而查找一下版图上还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

网友:
几十个G?  那恶化很正常,这种情况,前仿只有一个意义,探索一下方向性,和后仿结果对比实在没有可比性。

网友:
直接分析版图,线长,线宽寄生就大

网友:
几十GHz,做RX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几十个GHz??!!

网友:
回复 楼主:

说实话,做几个G以上的,如果Layout能做好的,就需要有足够的模拟版图经验了!不是单单做个后仿就可以得了!
你没有Layout之前,就要先考虑布局,安排好信号线,电源,地线的位置,模块信号的环路,对称,衬底噪声隔离,等!

网友:
回复 楼主:

才上手就几十个G,是学校嘛?拿着经费做试验玩?

楼主:
回复 网友A:

   唉,做高速SerDes啊,没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高速SerDes,老板瞎指挥,我也没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有什么可以快点入门的办法吗?我看了saint的两本入门书,感觉太浅显了。只有看《模拟版图的艺术》这本书吗?有没有好点的视频教程之类的推荐?整个实验室就没人做过这个,老板又只会瞎指挥催进度。。。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错,有前途。

网友:
回复 楼主:

高速serDes国内一般也就10G吧!有过流片的!

你们想多块?超越Intel的正在研发的接口?

楼主:
回复 网友B:

   清华都50G了

网友:
我现在才做MPHY 的G3,几十个G太快了把,,,,跑都跟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