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dc对这个时钟分频应该怎么使用create_generated_clock

楼主(2015-09-29):
module clk_div ( resetn, clock, clk1, clk2, clk3, clk4);

input resetn, clock;

inout clk1, clk2, clk3, clk4;

// this is a divide by four clock as clk4

reg clk1_int, clk2_int, clk3_int, clk4_int;
wire  reset = ~resetn;

assign clk1 = clk1_int;
assign clk2 = clk2_int;
assign clk3 = clk3_int;
assign clk4 = clk4_int;

always@(posedge clock or posedge reset)
begin
if(reset == 1)
begin
   clk1_int <= 0;
   clk2_int <= 0;
   clk3_int <= 0;
   clk4_int <= 1;
end
else
begin
   clk1_int <= clk4;
   clk2_int <= clk1;
   clk3_int <= clk2;
   clk4_int <= clk3;
end
end

endmodule

我这样想对不对,clk1和clk3直接分频,clk2和clk4分频并反相(如果直接从clk1反相,怎么写命令)
不对,不是直接分频,占空比不是50%

网友:
发前端板块吧,   divider是rtl 基本技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只是想问,我用create_generated_clock分频产生的各个时钟,current_design是top层,然后compile只有主时钟有约束路径,子时钟都没有时序信息。是缺少什么命令吗。  还是一定要分模块进行综合。同步多时钟怎么用top-down

网友:
可能是generated clock没有定义好吧,design找不到他们

楼主:
回复 网友A:

    generated完report_clock看了一下,generated成功了就是与实际电路不符合,因为错认为是二分频,而且相位也不是50%了,难道虽然generated成功但是与电路不一致才导致没有子时钟的时序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