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ntaurus TCAD 仿真问题

楼主(2015-09-29):
小弟想使用TCAD仿真laser辐照半导体器件的SEE效应,仿真过光辐照半导体之类的请问哪位大侠我该怎么建立physics部分、math部分和solve部分啊?谢谢!!!

网友:
better to see tcad manual from official site:-
all the parameter is based on what u want to realize in device.

like physics section:-
[list of  model u use to simulate]
[model name]
likephysics {
[model 1]
}
like this u go

well explained in synopsys training manual
inside Tcad folder in installed system.

网友:
BETTER TO SEE TCAD TRAINING INSIDE TCAD FOLDE

INSIDE U WILL FIND TRAINING
where u find .html file open in browser u will get to know all these doubt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 nowadays I'm looking for Sentaurus Device User Guide, but I cannot clearly understand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