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PMOS的共源共栅可以提高PSRR???

楼主(2015-09-29):
对于PMOS晶体管的共源共栅结构,电源的变化相当于从PMOS的源极输入了,应该对电源没有多少隔离作用吧??
难道重点是在于栅极也要跟着变,既然栅极电压可以跟着变,那么用不用共源共栅区别不大吧??

网友:
小信号到电源和地的阻抗变大了啊。

网友(2019-04-19):
和楼主有同样疑惑,不知楼主是否已经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栅极的确跟随VDD变化,采样合适的运放结构即可。这样的话从VDD到输出几乎就等于PMOS的ro和负载的分压,所以共源共栅可以增加PSRR

网友:
相当于接了一个大的电阻啊,这样电源的波动就会被PMOS的cascode吸收而不影响输出啊。

网友:
输出电阻大,电源到输出的影响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