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比较两个模拟量的电压

楼主(2015-09-30):
电压比较器的一般比较的都是一个基准电压和一个模拟量的电压,而当两个输入电压都是随时间变化的电压时,一般采用什么结构呢?

网友:
还是比较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解释下这个电路什么原理吗?怎么比较两个输入电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输出是最右边黄色那条线

网友:
估计又是在做AC-DC的吧,用比较器搞出结果,再用DFF在你需要的时间点或者时间段上读取比较器的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C:

    AC-DC 好像用不上.18这么高大上的工艺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个自偏置的比较器,过0比较。具体可以查看Allen的书,比较器一章有讲,章后也有参考文献出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