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同步多时钟综合问题

楼主(2015-09-30):
这是时钟分频模块,然后各自驱动其他模块,我用create_generated_clock产生分频时钟
直接compile,分频产生时钟都没有约束路径。是不是还需要其他命令。top-down综合

module clk_div ( resetn, clock, clk1, clk2, clk3, clk4);

input resetn, clock;

inout clk1, clk2, clk3, clk4;

// this is a divide by four clock as clk4

reg clk1_int, clk2_int, clk3_int, clk4_int;
wire  reset = ~resetn;

assign clk1 = clk1_int;
assign clk2 = clk2_int;
assign clk3 = clk3_int;
assign clk4 = clk4_int;

always@(posedge clock or posedge reset)
begin
if(reset == 1)
begin
   clk1_int <= 0;
   clk2_int <= 0;
   clk3_int <= 0;
   clk4_int <= 1;
end
else
begin
   clk1_int <= clk4;
   clk2_int <= clk1;
   clk3_int <= clk2;
   clk4_int <= clk3;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
指令的-source -named -master都设置号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如这个怎么设置-source 【get_ports clock】 -master_clock clock  关键是频率是4分频可是占空比不是50%  怎么设置占空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第一次generated了分频时钟可是与实际电路不符合,report_clock查看了也确实成功了,可是就是没有产生时钟的时序路径

网友:
inout clk1, clk2, clk3, clk4;

这个为什么用inout?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刚仔细看了下,为啥你这么多都是inout,不太清楚你到底要做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额 我还真没注意,别人的代码看一下就准备跑综合和后端。。。靠。。还真是这个原因。。generated clock有时序路径了,多谢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直接写个寄存器,复位,之后循环移位就好了,输出就用这几个寄存器产生不好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使用-edge选项,我觉得先把inout改掉,之后按照下面地址说的看看,没有图实在不好讲,反正-edge说明了分频时钟和master clock的相位关系
    http://userbinglingxiao.blog.163 ... 522201341710284559/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使用-edge选项,确定master clock和分频时钟边沿的关系,比如-edge[1,3,9]说明master_clk第一个沿(上升)对应分频时钟第一个上升沿,第三个(上升)对应分频时钟第一个下降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如四分频 占空比25%  不应该是-edges 【1 2 4】吗
返回Error: unknown command '1'这个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上升下降沿都要计算的,4分频,4T,9个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

网友(2015-11-27):
上述代码貌似不大规范,建议运用NC或则verdi进行查看语法是否存在error以及warnning,当然,最好使用nlint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