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 rhrpo电阻的HRP层次有什么用?

楼主(2015-09-30):
smic rhrpo电阻的HRP层次有什么用?
poly电阻为什加SP/SN?

网友:
应该在电阻头的位置吧,降低电阻头的阻抗

网友:
hrp增加电阻阻值啊,比如上M的欧姆数目, hrp是一层另外的mask,会增加成本的

用于面积不想扩大又想要大电阻的情况

网友:
高阻层,是一个MASK层,SMIC通常提供1K和3K两个工艺,所以使用前需要明确你用哪一种啊,而且在同一个芯片上只能用一种单位阻值的器件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hrp电阻有GT连着的,类似poly电阻,加HRP电阻就怎么大了,他影响的是什么。

网友:
注入层次不同吧,具体工艺不懂,反正就这个意思吧

网友(2020-12-23):
高阻层,做高阻值电阻的,有的工艺下,有专门的一层mask,会进行注入,改变poly电阻性质

网友:
rhrpo change doping to increase R, SP/SN for lower R at contact

网友(2024-11-27):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