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器件上到底能不能走线?

楼主(2015-09-30):
数字部分不讨论。只针对模拟部分(除差分对外)的器件(低压mos/高压mos/电阻/电容)上的走线情况!(1)公司目前um级别的工艺两三层金属,金属2可以在器件上走线。这样做可以使面积减少,连线更简单少拐弯,但是在有源区上方的走线不知道是否妥当?或者一般的信号线可以走,clk线 powe线不要走就ok?
(2)对于nm级别的多层金属(4层及以上)的呢?
以上问题,在网上目前没找到准确规范的解释。希望前辈们多多指教啊!

网友:
流片出来就知道可以不了该,要大胆实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知道一个普遍的做法

网友:
分制程:先進的制程除了差分對器件上面有明確要求外,其他的都可以走;
分DEVICE,高壓的線不能跨過低壓區;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多谢指教!

网友:
应该可以吧,没太多讲究

网友:
其实主要是看寄生和 抽RC后, run postsim 为准!

网友(2015-12-18):
基本都走的  没啥大影响

网友:
clk等告诉信号不行。

网友:
要看这条线,是什么信号。

网友:
好问题,同问。之前做nm级的工艺时,都是从器件上走线的。后来接触了um级高压工艺时,反而要求不能从器件上过线。

网友:
lz的头像好恶心

网友(2016-01-29):
为了保证tapeout的成功,最好不要跨poly走线,尤其是这种金属层数较少的,主要还是考虑寄生对电路性能的影响,可以考虑与电路设计者沟通一下,责任要抛开,哈哈哈

网友:
UM 高压工艺中,为了防止寄生的管子开启,所以有些地方不能走线,或者要添加Ptap才能走线等等,建议仔细看看模拟版图艺术这本书

网友:
留意信号线,还有电容和电阻分别是做什么用的,再考虑能不能走线,意思就是说,有些无源器件上也是不能随便走线的

网友:
表示没用过高压工艺,一般工艺可以器件上面可以走线的,如果特别需要走敏感线,需要上下左右加上屏蔽

网友(2021-08-12):
不相干的信号线不跨管

网友:
一般来说,nm级别是可以在MOS上走线,除非是比较重要的模块,不能受到任何线的串扰,这种是不可以的,在大一点的工艺上,假如就三层金属,还是不建议在模块上走线,尽量拉出去走线,实在没办法也不要用最底层走,用上层金属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