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FD

楼主(2015-09-30):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Tencent Files\386437015\Image\C2C\J2RLREDH9X@$G)W}O1718U4.png   这种波形图有没有错,怎么负60附近和正360附近时一样的,而且从0到360都是增长的

网友:
one cycle lead or one cycle lag.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不科学啊,虽然没手动画过,但是负360附近和正360附近不应该是一样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方向的,反向的。

网友:
是一样的啊 都是0  不过有方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这种东西要看成,如果A信号比B信号相位超前的量很靠近360的时候,那B只有在A第二次变高的前一点点时间才会变高,其他的时间都是低  。就像这样。所以所有的超前相位一直产生正的输出,落后产生负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