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在用icc做pr时,运行命令place_opt出错

楼主(2015-09-30):
我自己练习将10个OR2D1串联布局布线,熟悉过程
刚开始做到place_opt时,提示Error:The target library does not contain an INV.
于是我在自己的db文件中加了INV的cell(我的db文件中原先只有OR2D1的cell)
然后再做到place_opt时,又提示
Error:The target library does not contain all required gates.
Either a NOR, or an AND and an OR gate (two-input) is required for mapping.
求大侠解答

楼主:
新手求助,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也不知道你的网表是怎么来的,

icc什么版本?

楼主:
回复 网友A:

脚本里写的是/usr/eda/synopsys/icc_D201003SP5/amd64/syn/bin/icc_shell

你说的网表是指什么,
我做的时候有个自己写的例化的verilog(OR2D1.v),和db文件(db文件是用siliconsmart抽出来的lib文件转成的)

网友:
flow很混乱,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