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d处的floating pin如何处理

楼主(2015-09-30):
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VDD -ground_net VSS -create_ports top
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VDDIO -ground_net VSSIO -create_ports top
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VDD -power_pin VDD -cells [get_flat_cells *] -reconnect
derive_pg_connection -ground_net VSS -ground_pin VSS -cells [get_flat_cells *] -reconnect
derive_pg_connection -ground_net VSSIO -ground_pin VSSIO -cells [get_flat_cells *] -reconnect
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VDDIO -power_pin VDDIO -cells [get_flat_cells *] -reconnect

然后preroute_instances的时候 很多提示,如下:

WARNING:  Failed to make a connection for the following pin:
((2210.315, 4919.180) (2210.325, 4929.180)) (Net: VSS)(wire on layer: M9 [19])
[2174] pfiller2161
WARNING:  Failed to make a connection for the following pin:
((2322.325, 4919.180) (2322.335, 4929.180)) (Net: VSS)(wire on layer: M9 [19])
[2175] pfiller2162
[2176] pfiller2163
[2177] pfiller2164
[2178] pfiller2165
[2179] pfiller2166
[2180] pfiller2167
[2181] pfiller2168

等等

然后在verify_pg_nets的时候  在pad处很多违例,如下:

网友:
VDDIO/VSSIO 属于external net,pad filler加入以后就全abut起来了,
pr只对内部VDD,VSS 来做就行了, 删除所有VDDIO/VSSIO的derive情况,

感觉是自己摸索啊,路走的很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我去除VDDIO VSSIO之后,我又重新preroute了下,结果还是有floating pin 只不过没有VDDIO 和VSSIO的floating pin了,但还是有VDD和VSS的floating pin
不知道怎么个情况

网友:
ignore吧,等calibre再说了,

padring上怎么会有pg ring的,表示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