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cmos vco设计

楼主(2015-09-30):
_K~(9HXMPSFXM4@)EW_F.png                      求教各位大神,新手刚开始学习模拟CMOS IC设计,想设计一个振荡频率312MHz-324MHz VCO,看了一些论文,设计了交叉耦合振荡器,但是仿真时无法振荡,无电流,想请教各位大神:
1.应该怎样进行调整才能起振,论文中有讲到起振条件,但是应该怎样进行设计?
2.还有下面的NMOS管栅极应该接什么,是尾电流源吗,尾电流源又是从何而来?
恳请各位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
你给的是DC,没有初时值~

网友:
首先下面明明是个NMOS。你应该给个偏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直流电源那我应该怎么设置,不是给个直流电压就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下面那个nmos管应该接电流镜出来的电压偏置吗

楼主:
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吧,不胜感激,小弟新手望多多指教

网友:
你这图。net的连接都有很大问题!
比如衬底,还有NMOS是作为Cap嘛?

先做好一些基础的吧

网友:
我想知道那个电感是可以片上集成的吗??

一般是怎么做的,精确度怎么样???

楼主:
我们老师说那个电感可以自己画,有方形的,八角的,圆形的,用金属线绕就可以,不过占得空间会比较大,我看了好多论文里电感都是绕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电感的电感值怎么计算??会有多少偏差??

网友:
电源电压要有一个上电过程 用vpwl不要用vdc 另外nmos衬底要接地 pmos衬底接电源 另外你是用nmos做电容吗?怎么交叉耦合还要上下对称呢?为什么下端电流源要加电容?

楼主:
   对,我是用nmos管做的可变电容,那个交叉耦合,我看了一些论文上是这么用的, 还有只用一对的,这样对吗,我这个电路图是从论文上扒下来的, 想参考别人的用,可我不会设参数,现在仿真不出来波形,我用的仿真工具中vpwl提示没有详述,不能使用,那我用正弦波信号源可以吗,大神,可以私信交流一下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