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Buck型数字DC-DC电源的软启动电路的设计问题

楼主(2015-09-30):
设计的Buck型数字DC-DC电源参数: 输入5V,输出1.8V,开关频率:1MHz,纹波≤50mV,系统框图如图所示,

一开始设计软启动电路时的设计思路是:通过软启VREF来实现。在启动阶段,利用计数器产生逐步升高的基准电压;启动完成后,将Vsoft箝位到VREF。

但看了输出采样ADC的说明文档,发现不用专门设计软启动电路。
输出电压采样ADC的部分参数:Ø分辨率:6bitØ输入电压范围:基准电压±200mV(窗口式ADC,不采用全量程的模拟到数字的转换)
Ø精度:1LSB=7mV

即ADC量化的是输入模拟电压和基准电压的差值:
如果ADCVIN等于基准电压,则输出数字码为100000
如果ADCVIN等于基准电压+200 mV,则输出数字码为111111

如果ADCVIN等于基准电压-200 mV,则输出数字码为000000

DC-DC变化器开始启动时,输出电压比较小(此时,ADCVIN小于基准电压- 200 mV),此时的输出数字码也是000000(与ADCVIN等于基准电压- 200 mV对应的数字输出相等,窗口式ADC箝位作用),数字码100000经过DCDPWM得到的占空比并不能达到全占空比

在电路的启动过程中,没有电压过冲发生,这是因为ADC的输入范围有限,不能在全电压量程内的反应输出电压的变化情况,进入数字补偿器的误差信号为ADC的数字输出量,补偿器根据ADC的数字输出量进行调整。这个特性恰好起到了一个软启动的效果。

不知道这样分析对不对,求大神指导

网友:
坐等大神解答~

网友:
感觉很上档次的DC/DC芯片啊

网友:
一般的DC to DC 芯片都会有soft Start 功能,反而更关心sequence 问题

网友(2015-10-30):
没看明白重点

---------------------------------------------
诚招: 电源管理方向 应用工程师, 工作地点上海漕河泾或深圳.
要求: 实习生,应届生均可
有意联系: mpew_semi@126.com

网友(2023-10-27):
求buck中传统软启动电路对大电容充放电抬高电压的资料或者具体电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