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中做lvs说版图中没有power和ground的pin

楼主(2015-09-30):
我在ICC中清掉了所有的drc和lvs的错误,现在在Calibre中做lvs检查,报告说layout比spice中少2个pin,我看了一下,ICC导出用于做lvs网表的时候,每个cell和instance都带有VDD和VSS的inout端口,但是layout在物理上只有VDD和VSS的power ring,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求大虾指点迷津

网友A:
需要layout上打上vdd,vss的text,打2个就pass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版主,果然是这个问题,打上pin后就过了!

网友(2019-04-19):
引用 网友A:
需要layout上打上vdd,vss的text,打2个就pass了

求问一下版主 打VDD 和 VSS 的TEXT是打在电源PAD的pin上还是打在电源环上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版主,果然是这个问题,打上pin后就过了!

问一下 你打的text是打在电源pad上的吗 还是打在哪儿呀

楼主(2019-10-23):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 你打的text是打在电源pad上的吗 还是打在哪儿呀

打在电源pad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