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公司里做模拟集成电路除了用cadence还有别的选择吗?

楼主(2015-09-30):
本人学生,学校里学习模拟集成电路设计都是使用cadence。我个人喜欢用cadence生成网表,然后用hspice仿真,cscope查看波形。我知道hspice是synopsys公司的,但是synopsys公司有类似cadence里面电路图编辑的软件吗?如果只使用synopsys公司的软件是不是网表全部要自己写?当然我指的是模拟电路。还有,各位前辈能否介绍下模拟集成电路设计这块各流程中各公司都是用的什么工具?谢谢!

网友(2017-05-05):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但是为啥没有大神回复呢?

网友:
用cadense可能是通用方法

网友:
工具只是工具

网友(2018-03-06):
有可替代的国产软件没有?谢谢

网友A(2018-05-17):
回复 网友B:

    华大九天模拟全流程
ALPS仿真+iwave查看结果,速度是APS的10倍以上,包括数模混仿

网友(2019-05-16):
Synopsys家的 Custom Compiler

网友(2020-10-10):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请问您知道ALPS是否支持 虚拟机 Ubuntu环境呢?

网友:
一般linux环境下就用cadence的,其他家也有,但PDK什么支持的都不太好。

学习的话,windows下我比较喜欢用silvaco的那套工具,做电路图,导出网表也很好用,还特别易于上手。

网友(2023-04-07):
用Synopsys家的 Custom Compiler 集成primewave

网友(2024-10-16):
synopsys 有custom compiler 工具,网表不用自己写,可以创建schematic,可以是text view等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