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中THD计算遇到一个问题

楼主(2015-10-01):
第一次用THD这个函数,现在想计算一个source follower输出的非线性度,但是有问题,上面这个结果是对输入求THD的结果,这根本不对啊,输入是一个直流电压和一个理想sin信号的叠加,怎么会这么大的THD?
另外,THD设置是不是有问题?fundamental我给的就是实际的sin信号频率,from和to的时间都是任意给的,采样点数选4096这个有什么问题吗?这里需要考虑相关采样的那个公式吗?公式中有采样频率,但是我这里是连续的信号没有采样的过程啊,请大侠指点!

网友:
建议 from  to  时间 久一点

网友:
计算fft是用离散数据算的,还是要满足非相关采样条件的,不然频谱泄漏会被当成谐波计算。
你这里0.1us,4096点FFT算出来的频谱范围是DC~20.48GHz,分辨率10MHz,
信号频率400MHz,Nyquist带宽里相当于可以算到51次谐波了

楼主:
计算fft是用离散数据算的,还是要满足非相关采样条件的,不然频谱泄漏会被当成谐波计算。
你这里0.1us,40 ...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其实我最初的疑问就是FFT是用来对离散数据做变换的  现在得到的曲线是连续数据,当我在规定from ** to **   并且填入采样点数之后其实就是采集了离散的数据来让calculator做FFT变换 并且计算THD是吧?   但是在考虑相关采样的那个公式时, 如果想测试奈奎斯特特性,那么应该在一个周期内只能采样差不多2个点 ,这样的话我上面的这个设置得到的FFT结果就非常远离奈奎斯特特性,是不是?

网友(2016-11-29):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想请问下,cadence 里的这个THD值是怎么看的?它是db形式的吗?

楼主: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想请问下,cadence 里的这个THD值是怎么看的?它是db形式的吗?
引用 网友B:

用calculator去计算,算出来的值会显示在窗口中,结果是个实数,乘以100%就是谐波的百分比,如果用计算器的dB公式计算可以换算成分贝单位

网友B(2017-04-21):
用calculator去计算,算出来的值会显示在窗口中,结果是个实数,乘以100%就是谐波的百分比,如果用计算 ...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结果是乘以100%吗?还是直接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