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DC的SNR的单位dB到dBFS的换算

楼主(2015-10-01):
各位大侠:
             最近在仿真16位的ADC的SNR、SINAD、SNDR,但是芯片资料上给的都是关于他们的数据单位都是dBFS,我用matlab按正常信号功率与噪声功率比再取对数计算的单位应该是dB,该怎么换算为dBFS呢??
    谢谢各位了!!

网友:
SNR、SINAD、SNDR、SFDR这些都是比例,单位应该是dB吧。
dBFS是和fullscale的比例,比如fullscale是200mV,200mV的正弦波功率就是-3.01dBF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