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可以提供深N阱的工艺是不是应该尽量让NMOS的body和source接一起?

楼主(2015-10-01):
据我所知现在0.18以下的工艺一般都提供深N阱,我现在在用TSMC0.18的工艺,可以用DNWELL,有时候NMOS由于source电位比较高导致VTH甚至可以上升到0阶时的1.5倍以上,这比较耗费电压,我在想既然工艺可以提供DNWELL那么我就把共源共栅NMOS放在DNWELL中吧?这样调电路变得方便很多,而且节省电压裕度,不知道DNWELL除了由于加深阱接触环会加大面积外,有没有其他坏处?用过这种工艺或者更高级工艺的大神们能不能出来指点一下?你们在做项目的时候都用DNWELL吗?

网友(2020-06-10):
楼主现在有结论了吗,现在在做DNW的开关,第一次用DNW,还不知道MOS的DNW怎么接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