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问一个Placement的问题

楼主(2015-10-02):
请问,当我们在做placement的时候,有什么方法可以控制standard cell 的neighbor。 比如,2-input ANDX1, 我们希望每次place 2-input ANDX1 时,左边的standard-cell 是2-input XORX1 右边的standard-cell 是 2-input ORX1.

目前有一个想法是通过修改LEF file 把这3个standard cell 包在一个新的Macro 中,然后再改netlist。 但是改LEF file 还是有些危险,想问问大神们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感谢!

网友:
cadence: sdp(不好用)

synopsys: RP Group(好用)

我通常是在DCT里创建RP Group,然后用脚本反标到EDI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能再详细的说说在synopsis中做了RP group, 再标注到EDI的这个过程么?

网友:
用脚本把RP Group里的元素抓出来,然后用类似这样的脚本标注到EDI即可。你可以先refinePlace一下(仅为保险起见)再全部设为COVER,以后在EDI里位置就不会动了。

DCT里普通的Cell是Coarse Place不在轨上,但RP Group里的元素却是在轨的,这个挺有意思。

网友:
看来rp挺有意思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我用DCT吐出了RP_group 的脚本,如下。这是我们需要生成的么?但是这个信息好像对EDI 没有什么用。是不是我需要再跑ICC, 经过Placement 之后输出DEF。 再将DEF导入EDI中呢?

create_rp_group rp_3_tests -design fub -columns 1 -rows 3 -utilization 1.000000

add_to_rp_group fub::rp_3_tests -leaf U77 -column 0 -row 0

add_to_rp_group fub::rp_3_tests -leaf U88 -column 0 -row 1

add_to_rp_group fub::rp_3_tests -leaf U99 -column 0 -row 2

网友:
我们讨论的都是icc,你怎么edi了, 肯定无效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看4楼回答。。。

网友:
edi里面好像也有relative placement吧,不需要从icc转的, 看下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