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个关于噪声的问题

楼主(2015-10-02):
1.  这里面input refered noise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我把积分噪声的积分带加大了,summerized noise增大了好几十倍,input refered noise还是没变呢
2.

这里面的NMOS,PMOS管的等效输入噪声怎么计算,是直接输出噪声叠加到运放输入端,还是先折算到运放的输出端,和运放的输出噪声一起等效到运放输入端去,为什么,thx~~

网友:
疑惑:想做buffer上面为什么不用N管?
回到噪声分析,考虑每个噪声贡献仔细算就是了

网友:
这应该是反馈回路吧 输入基准噪声源是不变的啊  输出噪声随着放大器的增益变大而增大
A~(vi-vo)~Gmp=vo~Gm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