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复位信号需要做buffer tree吗

楼主(2015-10-02):
芯片后端设计中为了时钟信号到每一个触发器的时间尽量一致,需要做cts,那对于复位信号这个大扇出信号需要做buffer tree吗?跪求大神解答啊

网友:
需要, place阶段自动做的, 去掉ideal network, dont touch属性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知道啦,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