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带隙基准 求助

楼主(2015-10-02):
请问带隙基准流片的时候都设置几个测试点,我的电路是基于传统的,运放是一级差分放大器。  ,还有就是各个测试点的ESD电路是一样的吗

网友:
共用一个测试IO,用开关选择测试点

网友:
运放两端的电压监测吧,其他的应该没有必要。ESD必须要,如果只是做研究也没太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