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不同key控制不同LED亮灭,同样需求功能,请问第二种写法的优势是啥?

楼主(2015-10-02):
第一个程序:
module KEY (
               // inputs:
                  clk,
                  rst,
                  PSW,
                  LED
             );

//===========================================================================
// PORT declarations
//===========================================================================
input clk;
input rst;
input [3:0] PSW;
output [3:0] LED;

//reg [15:0] timer1;
//reg [3:0] PSW_Status1;
//reg [3:0] PSW_Status2;
reg [3:0] PSW_OUT;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 (rst)

begin

PSW_OUT <= 4'b0000;

   end
      else

begin

PSW_OUT <= PSW;

end
    end

assign LED = PSW_OUT;

endmodule

第二个程序:
module KEY (
               // inputs:
                  clk,
                  rst,
                  PSW,
                  LED
             );

//===========================================================================
// PORT declarations
//===========================================================================
input clk;
input rst;
input [3:0] PSW;
output [3:0] LED;

reg [15:0] timer1;
reg [3:0] PSW_Status1;
reg [3:0] PSW_Status2;
reg [3:0] PSW_OUT;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 (rst)

begin
          PSW_Status1 <= 4'b0000;
          PSW_Status2 <= 4'b0000;

   end
      else

begin
          PSW_Status1 <= PSW;
          PSW_Status2 <= PSW_Status1;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 (rst)
          timer1 <= 16'b0;
      else if (PSW_Status1[0] & ~PSW_Status2[0])          //rising edge detect
          timer1 <= 16'b0;
      else if (~PSW_Status1[0] & PSW_Status2[0])          //falling edge detect
          timer1 <= 16'b0;
      else if (timer1 != 50000)

          timer1 <= timer1 + 1;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 (rst)
          PSW_OUT <= 0;
      else if (PSW_Status1[0] & ~PSW_Status2[0])         //keep when rising edge
          PSW_OUT <= PSW_OUT;
      else if (PSW_Status1[0] & PSW_Status2[0])          //keep when failing edge
          PSW_OUT <= PSW_OUT;
     else if(timer1 == 50000)
          PSW_OUT <= PSW;
    end

assign LED = PSW_OUT;

endmodule

四个按键控制四个灯亮灭,都能实现功能,第二个程序优点是啥?

网友:
第一个写法不稳定;
第二个写法有至少两个好处:一个是防抖动,一个是保证按下去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