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种类型的DC-DC和集成电路里的DC-DC类似吗?

楼主(2015-10-03):
在一些同样叫DCDC的论文里常看到下面的结构,小弟没接触过DCDC,请问要想学习IC里的DCDC设计时有必要看下图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
就是把dc变ac 通过变压器放大之后 再把ac变dc 可以对电源进行升压 降压 升降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这样子啊,谢谢

网友(2016-11-13):
回复 楼主:

   前辈,想请问下你,从0.5v-2v,能用DC-DC boost型的电路吗,有没有那种效率比较高的电路推荐

网友(2017-06-09):
紫薯布丁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