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调用IP错误,例化非法

楼主(2015-10-03):
HDLCompilers:86 - "DCM.v" line 56 Illegal recursive instantiation of module 'DCM'

被调用IP源代码:

module DCM(CLKIN_IN,
           CLKFX_OUT,
           CLKIN_IBUFG_OUT,
           CLK0_OUT);

    input CLKIN_IN;
   output CLKFX_OUT;
   output CLKIN_IBUFG_OUT;
   output CLK0_OUT;

   wire CLKFB_IN;
   wire CLKFX_BUF;
   wire CLKIN_IBUFG;
   wire CLK0_BUF;
   wire GND_BIT;

   assign GND_BIT = 0;
   assign CLKIN_IBUFG_OUT = CLKIN_IBUFG;
   assign CLK0_OUT = CLKFB_IN;
   BUFG  CLKFX_BUFG_INST (.I(CLKFX_BUF),
                         .O(CLKFX_OUT));
   IBUFG  CLKIN_IBUFG_INST (.I(CLKIN_IN),
                           .O(CLKIN_IBUFG));
   BUFG  CLK0_BUFG_INST (.I(CLK0_BUF),
                        .O(CLKFB_IN));
   DCM #( .CLK_FEEDBACK("1X"), .CLKDV_DIVIDE(2.0), .CLKFX_DIVIDE(1),
         .CLKFX_MULTIPLY(10), .CLKIN_DIVIDE_BY_2("FALSE"),
         .CLKIN_PERIOD(40.000), .CLKOUT_PHASE_SHIFT("NONE"),
         .DESKEW_ADJUST("SYSTEM_SYNCHRONOUS"), .DFS_FREQUENCY_MODE("HIGH"),
         .DLL_FREQUENCY_MODE("LOW"), .DUTY_CYCLE_CORRECTION("TRUE"),
         .FACTORY_JF(16'h8080), .PHASE_SHIFT(0), .STARTUP_WAIT("FALSE") )
         DCM_INST (.CLKFB(CLKFB_IN),
                 .CLKIN(CLKIN_IBUFG),
                 .DSSEN(GND_BIT),
                 .PSCLK(GND_BIT),
                 .PSEN(GND_BIT),
                 .PSINCDEC(GND_BIT),
                 .RST(GND_BIT),
                 .CLKDV(),
                 .CLKFX(CLKFX_BUF),
                 .CLKFX180(),
                 .CLK0(CLK0_BUF),
                 .CLK2X(),
                 .CLK2X180(),
                 .CLK90(),
                 .CLK180(),
                 .CLK270(),
                 .LOCKED(),
                 .PSDONE(),
                 .STATUS());
endmodule

调用部分代码:

wire clk_TMDS, DCM_TMDS_CLKFX;
DCM DCM1(
  .CLKIN_IN(pixclk),
  .CLKFX_OUT(DCM_TMDS_CLKFX)
  );
BUFG BUFG1(

  .I(DCM_TMDS_CLKFX),

  .O(clk_TMDS)

  );

请问一下为什么模块例化非法,应该怎么改?谢谢。

网友(2015-11-05):
我也遇到这样类似的问题了。楼主有招没?
楼主你的问题好像是DCM module里面又有一个DCM module。

我遇到的问题是实例化出来的module,不能被调用它的地方识别,报告错误称找不到这个module或者primitive

楼主(2015-12-24):
回复 网友A:

    好像是source命名不能与IP名相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