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IPI RF的设计问题求助

楼主(2015-10-03):
最近在做MIPI RFFE的接口设计,遇到一些搞不懂的问题,还请诸位大牛指教。
1.MIPI RFFE的协议中规定的读操作和写操作中的Buspark 状态,是只有1个SCLK周期吗?感觉不太可能,但是在手册中也没有找到相关的说明

下图是寄存器写操作

下图是寄存器读操作

2.在接口中,起始序列SSC是规定为master发出两个周期的SDATA 标示(一个周期为0,一个周期为1),同时SCLK信号为0。当slave检测到这两个信号满足时,便认为是一个SSC。
我想问的是,在slave没有SCLK可用时,怎样去检测SDATA呢。

多谢!!

楼主:
看论坛上有的前辈说用Latch 加 Feedback来解决,但又没仔细说。
小弟愚笨,请大侠们指教!

网友(2017-07-22):
这个是不是用作异步reset就行了?

网友(2023-05-06):
用异步复位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