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我的Cadence help里为什么没有IC615的帮助部分?

楼主(2015-10-03):
我的IC615已经装好了,通过cdnshelp&启动cadence help,却没有IC615这一部分,只有MMSIM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因为Cadence在做最后一次配置的时候,把MMSIM bundle的帮助文件配制成cdnshelp的检索文件了。解决这个很简单,可以在cdnshelp中同时打开任意多的软件族帮助文件,如图所示。只要在GUI界面中点击Add/Remove按钮,就可以打开添加帮助文件目录的窗口,然后可以任意添加,如图所示。

网友(2017-01-24):
补充一点,使用 cdnshelp 恢复功能后可以实现 amodaman 提到的现象。
命令如下:
$cdnshelp -refresh -hierarchy $CDSHOME/d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