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0/M3 MCU项目外包

楼主(2015-10-03):
打算开发一款M0/M3 MCU  32K FLASH 2K SRAM ,12 bit SAR ADC有兴趣的请联系我 qq:1219913867

网友:
这种很多人会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Flash的IP一般需要购买的,私人有的应该比较少吧。 SAR ADC如果是精度比较高,也不容易做的。二楼为什么说这个很容易做呢?楼主具体要求还没提那。要不要求超低功耗,如果是M0的话一般要
求功耗很低。如果要求M3的话,有没有其他的AHB Master模块,是否需要高速传输,是否需要
AHB Matrix架构。什么都没有说清楚啊,呵呵。
其实一个再简单的项目,做成产品,都是不那么容易的。二楼不要以为几个模块搭一下,跑一下仿真,
大体差不多OK就行了。没那么简单的。

网友:
我们做过12 bit SAR ADC

工艺        SMIC 0.18um CMOS
转换频率        4MS/s
采样精度        12bit
ENOB        10.5bit
电源电压        3.3V
功耗        5mW
INL/DNL        ±1LSB/±1LSB
输入信号幅度        3.2V
SNR        65dB

网友(2015-11-24):
关键是ADC的指标要求

网友:
  最近弄了挺长时间的一颗M0,确实如兄弟所说,讲到点子上了,不是那么容易。
首先,有DMA功能的话,需要BusMatrix,而官方的那个支持多MASTER的BusMatrix,性能损失严重,即使在MASTER未切换,而仅仅是SLAVE切换,也会插入一个等待周期,而M0在执行程序时肯定是从ROM取指,然后操作RAM/IO/IP等,这样就不断发生SLAVE的切换,使用这个BusMatrix性能降到75%~50%!据我了解,一些公司在集成M0时根本没有顾及这部分,只管把BusMatrix连上完事。
然后DMA部分,SYNOPSYS那个太复杂,要自己参考了某家MCU公司的规格写了一个。
再是AHB-APB桥,SYNOPSYS那个DW_apb不支持字节、半字写操作,要么自己改,要么自己写。
再然后是各种IP,SPI/IIS/IIC/UART/TIMER/RTC等,SYNOPSYS是各种不符合。例如SPI,只能在配置的时候选择MASTER或SLAVE,而市面上的通用MCU,是软件编程来控制的;IIS同样只能配置成MASTER或SLAVE,也不符合要求;UART则波特率对输入时钟有要求,不能是任意频率;TIMER更不行,我们需要各种捕捉/比较/带死区PWM等;RTC则需要的是实时时钟,SYNOPSYS则只是简单的定时而已。另外,需要全速USB,要兼容某个MCU的型号,又得自己来写。
除此这外,各种复位、振荡、PLL、ADC、比较器、FLASH烧写、代码保护、配置位等,都需要一一实现、验证。
再次,如果要实现掉电(STANDBY)模式,还需要特殊的KIT支持。
后端就不说了。

一套M0整个投资下来,MPW+FULL MASK+WAFER,至少要投100多万,可是一些找外包的,觉得简单,拼拼IP而已,想几万块找个人弄个项目,我不觉得按我上面做的这些,1-2个月单人可以弄好。或许有吧,可几万块相对于整个项目,10%都不到,不把工程师当人看啊。。。匆忙拼出来的东西,你敢 用吗?

网友:
可以做,做过好几款了

网友:
找到人做了吗

网友(2016-07-29):
回复 网友B:

   有些模块真不建议用IP,有时间的话还是自己写比较靠谱。

网友:
回复 网友B:
高手,方便交流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我级别太低,私信不了,要不腾讯吧,2七私企52573

网友(2016-08-30):
最近弄了挺长时间的一颗M0,确实如兄弟所说,讲到点子上了,不是那么容易。
首先,有DMA功能的话, ...
引用 网友B:

非常好赞同

网友(2017-02-28):
回复 网友B:

    成功流片三款基于M0/M3的MCU芯片!有合作可联系!

网友(2018-02-11):
好 东西收藏了,谢谢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有实操过的,才能说到痛点

网友(2018-05-06):
回复 网友B:

    赞!

网友(2018-12-24):
mark一下,那个m0的老铁,很有意思的回答

网友(2020-09-27):
我这里定制MCU

网友(2023-05-24):
交流一下,看看